[SandForce] 金士顿sf2281蓝色板子上美光L74A异步颗粒

楼主(2020-06-30):
入了个VB4的板子,老站盗来的图,不知道sf2281有没有土狗跳线,打算贴美光L74,查了一下vccq是3.3v,不知道电压跳线在哪
————————————————————————————————————分割线——————————————————————————————————
老旧的ocz vertex plus掉盘了,用的是16颗L74 CBAAA异步白片,indilinx的工具不支持开128g,更关键的是工具没法识别盘,只好找2281搬板了

事实上一个电阻没动,量了一下vccq,发现是2.85v,直接贴然后开卡,很顺利,就是异步颗粒速度太差劲了,读取只有200,写入是120g mlc盘的基本水平,不过16die才跑出这样的速度也不是很光荣。估计接到sata下也没有啥提升了,我发现同步异步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读取速度,同步颗粒经常4ce甚至2ce读取速度就能跑满sata3

网友:
这个你只能找千年大佬,只有他有,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有吧  直接用2281开卡工具干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有吧  直接用2281开卡工具干就是了

我要找的是bom啊

楼主:
已经没人玩2281了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土狗,你试试。量量右边那个是不是4.7K的电阻,是的话移过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土狗,你试试。量量右边那个是不是4.7K的电阻,是的话移过来就行。
...

电压能改吗?

网友B:
电压不知道,L74用3.3v也行。
真要改,你量一下vccq焊盘通到哪个位置的,再顺着电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知道,L74用3.3v也行。
真要改,你量一下vccq焊盘通到哪个位置的,再顺着电路找。 ...

L74用的就是3.3,这个板应该是1.8的,vb4基本贴的都是20nm以下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