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掏了点工具 修SSD 坛里大仙看看买对了吗?

楼主(2020-06-30):
准备拆这个!

拔插一下,居然好了?

楼主:
比了一下  与主板合不上  难道还要剪开才能用吗?

网友:
主板不用植锡~

楼主:
只在芯片上止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在芯片上止息呀!

芯片和板子只需要一个有球,不然你很难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和板子只需要一个有球,不然你很难对齐

谢谢!明天锡到了就干活~

网友:
这时纯新手,不过已经勇敢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在芯片上止息呀!

只在芯片上抹锡,吹,吹差不多了就收网,然后将芯片再抹上点焊油再吹吹,圆溜了,放板子上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在芯片上抹锡,吹,吹差不多了就收网,然后将芯片再抹上点焊油再吹吹,圆溜了,放板子上吹就行了 ...

就听你的了!

网友:
也折腾过一些BGA返修,基本步骤:
1、芯片清理,可少留一点底锡,注意温度不要过高,导致焊盘氧化就不好了;
2、洗板水清洗一下,保持芯片平整,钢网芯片紧贴对正,可以拿高温胶带粘贴在钢网上;
3、锡膏搅拌一下,注意刮抹均匀;
4、风枪吹,注意控制温度,保持受热均匀,否则钢网变形就没法用了。。。
植锡OK后,PCB清理干净,最后涂点BGA助焊膏开始焊接。

我比较喜欢用140度的低温无铅锡膏,焊LED等也不错。。。

楼主:
刚要拆颗粒~试了一下,它自己好了!!!

网友:
操作过程注意事项12楼都明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