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充电功率曲线有异常是啥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0-06-30):
我的电动车是60v 的  5个天能电瓶  使用2年左右最近充电功率曲线是这样的,明显不太对劲,恒压部分往上翘了,我看不对劲就给断掉了。

以前正常的时候充电曲线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危险。

网友A:
电瓶缺水导致温度升高?温度升高导致电压降低,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加大,电流加大导致温度更高,温度更高导致电压更低。。。。。于是失控充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缺水导致温度升高?温度升高导致电压降低,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加大,电流加大导致温度更高,温度更高导致 ...

缺水了啊? 我明天打开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缺水导致温度升高?温度升高导致电压降低,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加大,电流加大导致温度更高,温度更高导致 ...

说的很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充电时先摸摸电瓶热不热吧,热的过肯定是缺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缺水导致温度升高?温度升高导致电压降低,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加大,电流加大导致温度更高,温度更高导致 ...

找到答案了。充电时电池温度超过35度,断电冷却6小时以上,再充能自动转灯。

网友B:
这曲线用的什么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曲线用的什么插座

小区装的斑马充电桩。这个曲线功能确实不错。 不然我都不知道车出问题了。

楼主:
加水的情况如下,加水量按每个孔算。 一共5个电瓶 每个电瓶6个孔
编号 #1#2#3#4#5
      初始电压     加蒸馏水2ml     再加蒸馏水2ml
#1 11.88v        11.87                 11.86
#2 11.75v        11.75                 11.74
#3 11.86v        11.85                 11.85
#4 11.78v        11.77                 11.76
#5 11.81v        11.80                 11.79
可见 每增加2ml水 电压下降 0.01v 左右
但是加了共4ml水 其实电瓶看进去极板还是干的
然后1ml的加 。总共加入了6ml的水,虽然极板还是干的,但是由于没经验,不准备加了。据说宁少勿多。

加水后静置10小时 开始充电。
时间   充电功率   电压
7:52    192w      61.9v
8:28    194w      62.8v
9:11    195w      64.4v
10:31  200w      65.1v
11:50  停充加1ml水  62.9v
21.25   加1ml水 62.3v
次日 9:35  开充电
9:35   205w 62.2v
10:19 208w  67.2v(在线电压)
10:40 210w  68v(在线电压)
10:59 214w 64.5v(离线电压)
11:45 174w 66.8v(离线电压)
12.07 133w
12.22 106w
12.29 96w
12.42 80w
12.54 69w
13.02 63w
13:05 60w  有事离开停充 电压 68.2v
14:44 66w 72.6v  开始充
14:50 23w 67.8v  转绿灯 成功!
15.29 18w
15:50 16w
16.07 15w  拔插头停充

可见电瓶修复成功,转灯成功。
次日测试电动车 骑车不再严重掉压。

感觉水其实还没加够但是,不敢再加。

电瓶是12v 20ah 的   重量都是6.75kg  每个电瓶加水 6ml≈6gx6=36g
查到新电瓶约等于 7kg左右  ,考虑以后按照重量来判断电瓶丢失了多少水分。
那么我现在电瓶是6.786kg的重量。 如果电瓶是7kg 那么还要加120m水? 这好像太多了。
如果一开始知道新电瓶的重量,之后加水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水的情况如下,加水量按每个孔算。 一共5个电瓶 每个电瓶6个孔
编号 #1#2#3#4#5
      初始电压     加 ...

你做得很好,加水是宁缺不多

楼主:
这是 最新的充电曲线, 变灯时有个1w的间隙,平时这个间隙不会低到1w。这是加水后第二次充电,所以充四次在观察下。目前电瓶电量什么都正常

电瓶型号天能6-DZM-20 是免维护的。  重新装上的时候 还把电瓶编号12345    更换顺序为 21354  据说能保护电瓶。
现在好像是最新的是6-DZF-20  阀控式的。
不知道使用起来使用寿命有多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 最新的充电曲线, 变灯时有个1w的间隙,平时这个间隙不会低到1w。这是加水后第二次充电,所以充四次在 ...

这个曲线啥玩意儿的哪里弄的?功率计?希望楼主能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样的时间段反馈一下加水后的效果,然后那个水是什么水?超纯水还是注射用蒸馏水?刚买电动车听说一年以后最好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曲线啥玩意儿的哪里弄的?功率计?希望楼主能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样的时间段反馈一下加水后的效 ...

充电桩微信小程序的功率曲线图。
屈臣氏蒸馏水。  测试了电阻还可以,加前用这个蒸馏水把注射器 洗两遍。 电阻有1MΩ每厘米左右  还可以  现在充2次电了,效果不错。

楼主:
补几个图

网友D:
我的是72V20A的充电也发热了,以前48V12A的也加过,都是加到溢出为止。前后也无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72V20A的充电也发热了,以前48V12A的也加过,都是加到溢出为止。前后也无明显变化。 ...

加到溢出? 充电不往外冒酸啊

楼主(2020-08-03):
继续跟贴,上次加水(2020-07-02日左右)
之后电池其实并未完全正常,具体描述为  转灯的时候出现一个0瓦的间隙。
导致充电桩判断插头拔出。下图为7-13日采集的充电功率曲线图 可见在21:45 -22:20 之间 有一处接近0v的波谷。

到7-24日时充电已经不能转灯续充了,充电桩在转灯后就显示插头拔出。 而且曲线为异常状态。

于是再次准备加水
此次电瓶重量约6.8kg  每次2ml  每个孔共加水8ml
最终加水效果为 “湿漉漉”  有个电瓶感觉加多了1ml左右。
通过孔看起来是这样的。  而之前的孔看起来还是干燥的那么加上上次加的6ml水 就一共加了约14ml水。

在经过12小时左右的等待
充满电,使用了几天
8-4日充电时曲线完全和以前正常的时候一致了。

有的说电瓶2年后加水了也用不了多久了。我这边还在观察。

楼主(2020-09-05):
2020-09-05  现在电瓶 充满电的话 开起来第一格电都不掉,感觉状态非常好。

网友E(2021-01-03):
楼主的这电瓶车充电功率曲线是通过什么软硬件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电瓶车充电功率曲线是通过什么软硬件弄出来的?

小区装的叫做斑马充电桩。 充电时微信和支付宝都能看到这个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