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D29FV6H-A8H电视机电压波动,因为小白所以请教

楼主(2020-06-30):
电视机间歇性启动,B电压数字表测试高达160V,图中红圈部分测试更换过,无效,模块换过一个,故障相同。希望智者给出方法。

网友A: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都查过了,+B端带假负载后再测+B电压,如果无效,只能查高压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都查过了,+B端带假负载后再测+B电压,如果无效,只能查高压包了。 ...

谢谢回复,不好意思,这个是带着灯泡做负载测试的电压,带着高压包测试电压一样不正常

网友B:
次级电解铜箔断虚焊,要是我就断开光藕用电位器代其次级(注意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电解铜箔断虚焊,要是我就断开光藕用电位器代其次级(注意触电)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