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伊莱科 EMAX3 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0-06-30):
今天9.9的伊莱科 EMAX3万用表到手了,先拆开看看。
      尺寸比想象中要小得多,刚好能放到手掌上。

电池与电路板是通过弹片连接的。

装完后发现表里有异响,本来以为以商家又故意送了个备件,再拆开才发现是拨盘下的钢珠掉里面了。重新安好后正常。

网友:
这表库存这么多吗,老是9.9

网友:
这表精度还是不错。

网友:
我的今天也测了一下,精度还是可以的。9.9超值。

网友:
牛屎不够圆啊

网友A:
把它装好然后吃灰,都是跟风撸的

网友:
精度可以而且反应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装好然后吃灰,都是跟风撸的

也不算跟风吧,手里只有一个表,如果突然有问题罢工,算有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