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帮忙看看这个三堡HT-210C网线钳真假啊

楼主(2020-06-30):
今天咸鱼上麦了个网线钳,当时没注意看,结果后来发现怎么没有切线功能啊?说是几年前的东西,真的假的啊?

网友A:
那几个刀片不是切线功能吗?

网友:
上面两刀片剥外皮的,下面单刀片断断的,这不都有?

网友B:
没切割外皮的功能吧   这个是扁平线专用的 有点坑  再买一个小黄打线刀吧  不然网线外皮不好处理

网友:
这个型号不怎么好用。

网友C:
我比较习惯这个,成功率1000分之1000

网友:
买了一把 一点都不好用  压不到头  压着吃力 也压不到低 有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习惯这个,成功率1000分之1000

+1 我也习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切割外皮的功能吧   这个是扁平线专用的 有点坑  再买一个小黄打线刀吧  不然网线外皮不好处理   ...

对,就是剥皮功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刀片不是切线功能吗?

剥离外皮功能似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习惯这个,成功率1000分之1000

这个从来没见过啊,似乎都没有剥皮功能,不过似乎是台湾汉龙实业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我也习惯用这个

三堡是个贴牌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习惯这个,成功率1000分之1000

这样的咋用  如何剥皮请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咋用  如何剥皮请指点

双刀剥皮(首工仿造的同款倒是带限位),单刀切芯,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刀剥皮(首工仿造的同款倒是带限位),单刀切芯,好用啊

我有一把类似的  双刀剥线  100%伤里面铜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刀剥皮(首工仿造的同款倒是带限位),单刀切芯,好用啊

您的意思是上边双刀是剥皮的吗?那好掌握力道么?

网友:
十几年前买的。现在还躺在工具箱中。同款。
剥皮多练几次就不会吧内芯切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上边双刀是剥皮的吗?那好掌握力道么?

用习惯了,就破皮而已,甚至只是划痕就足可以了

网友(2020-11-26):
这个不如568好用。

网友(2021-02-15):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习惯这个,成功率1000分之1000

我用这个型号,从9几年到现在,偶尔还抓过来用两下,当年的用到现在差不多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