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拆表!众仪ZT-5B全自动蓝牙万用表开箱拆解简评

楼主(2020-06-30):
618拍的第二块表,ZT5B

说明书,表,表笔,电池,温度探头。

很小的表,外形和之前的S1可以说是基本一样。

背面的样子。使用两节7号电池,很方便。

照明的LED。

开机满显。

液晶屏的可视角度比之前的219要好多了。

白色背光。

按亮背光后面的LED也一同点亮。

按SEL键可以切换到其他自动挡不支持的档位。
二极管,通断档响应很快。
如果用自动挡的话,通断测试相应非常慢。

电容档

频率档

摄氏温度。

华氏温度。

短按红色开关机按钮可开启,关闭蓝牙。

上584测一下。

电阻测试。

电流档插入表笔后自动切换。
不过总是在0.6,0.7,0.0之间来回跳。

next

楼主:
开拆,先脱外套。

背面两颗螺丝。

开盖。

蓝牙模块。

BK3432

牛屎,要是表面再平整点,乍一看还以为是硬封。。。

10A陶瓷保险管。

电流档表笔插孔。

继电器。

电路板正面啥也没有。

前机壳。

网友:
外壳一股浓浓的山上的味道,看到里面,我彻底被打败

网友:
这玩意也有蓝牙,手机上面显示的什么内容啊

网友:
楼主搞了多少红包,购了2块万用表

网友:
表姐你怎么买这么多表?

网友:
表妹你怎么买这么多表?

网友:
好厉害,蓝牙都有了,还能测电容

网友:
蓝牙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太多了,家里真成万用表博物馆啦。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哦,其实要是再做小点就好了

网友:
万用表要蓝牙干什么?

网友:
这个测量电压是不是还是需要0.8V以上才可以测量?

网友:
这些婊子,外观设计不行了,没有美感。

网友:
能用蓝牙联机曲线图更好,配合XML2灯珠和7135x3电路,免激活锂电池保护板和电池架等,可以改一个锂电池放电曲线测试仪。类似的我也有一个同款电子开关自动万用表,不用担心想用的时候旋钮接触不良。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入手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现在是不是没有蓝牙都不好意思出来了?

网友:
开眼界了,有蓝牙和还有继电器,高科技

网友:
除了外形丑了点,红包掳还是很香的,MM威武

网友:
这外形,真砢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