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冲击批

楼主(2020-06-30):
论坛里高手多,求推荐款冲击批。价格在400内。说说我现在工具,有把东成12V充电钻,他能钻的孔冲击批能钻吧。还有把东成无刷两档电扳手,因偶尔会拆踏板摩托车后离合,但是这个力又大了点。有时打多了担心把螺杆打坏。所以100牛的冲击批应该合适。如果这样可以。那么还真是一把工具干完活。最后,推荐冲击批的电池千万不要带什么协议。谢谢各位。也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A:
400价位最好的就是世纪12V冲击批,无刷机,细手柄握感好,无影灯,120牛米,400价位找不出第二把了

网友:
这个啊 我玩冲击扳手就是因为自己改传动 扳手就够用 打不坏的 低档位慢慢按 开关不要按到底就行了 普利盘3次 碗公5次 我用的5733P 350牛的机子 一档200牛就这么弄的 你非要小扭力的我这有一把无刷扳手扭力不大 电力不满的时候碗公螺丝都拆不下来 非常保险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有东成12V充电钻了就买东成12v的冲击批呗, 裸机只要140左右

网友C:
不用买了,你的东城电扳手低速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买了,你的东城电扳手低速档就可以

我用东成电扳手拆过汽车轮胎螺丝。感觉力还是大。还是担心把摩托车给我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价位最好的就是世纪12V冲击批,无刷机,细手柄握感好,无影灯,120牛米,400价位找不出第二把了 ...

咸鱼买靠谱吗?如果真这样。一机顶两机,减震爽到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有东成12V充电钻了就买东成12v的冲击批呗, 裸机只要140左右

东成冲击批可以钻水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价位最好的就是世纪12V冲击批,无刷机,细手柄握感好,无影灯,120牛米,400价位找不出第二把了 ...

谢谢推荐,忘记问你推荐这个可以钻水泥地孔吗?有时家里厨房安个挂件什么的还是要钻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忘记问你推荐这个可以钻水泥地孔吗?有时家里厨房安个挂件什么的还是要钻下的 ...

冲击批和冲击钻不是一个东西吧,冲击批是拧螺丝用的,能兼个钻功能就很不错。打墙的话最好买个电锤,如果想少买的话就把手上的电钻出掉买个冲击钻,但冲击钻的打墙能力是比不上电锤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冲击批可以钻水泥地吗

反正符合你的要求, 有100牛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忘记问你推荐这个可以钻水泥地孔吗?有时家里厨房安个挂件什么的还是要钻下的 ...

水泥地打孔你需要电锤,冲击批用来钻水泥孔能折磨死你

网友D:
汽车轮胎螺丝至多也就120牛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轮胎螺丝至多也就120牛米就够了

确实汽车轮胎螺丝100多牛米。用东成18V电扳手低档还是轻松拆下

网友:
拆摩托车用炮好一点吧,400内就用威克士绿色,东成也不错,皮实质量好。

锤地水泥必须用电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汽车轮胎螺丝至多也就120牛米就够了

不够啊,手册上写着120,实际上超过205了,楼下的新车旧车都是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够啊,手册上写着120,实际上超过205了,楼下的新车旧车都是过了!

按标准上紧的螺丝是够的,也仅限于自己用。外面那些店喜欢使劲上,要是再碰上那些补大车胎的喜欢用风炮打的,真的是什么都没用,50厘米的十字扳手,我一个180斤的人踩上去蹬,螺丝都不带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