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廉价的18650头灯矿灯

楼主(2020-06-30):
纯粹感慨一下
便宜又强大的产品(某宝8.05元购得)

至于能用多久,暂时还是个未知数

一催充电口加开关,另一侧是磁铁

可以上下调整光的方向。

开拆。
原来侧面这个口是卡扣的,可以直接掰开。
两头一样的拆,再在中间这两颗螺丝。

打开就可以看到真面目了。

线路板上面的元器件。
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我不懂。

但我也知道有一个元件是被打磨过了的。

好了,拆完。
组装好拍个照片给你们看看,荔枝的照片。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灯到底有多亮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上面的那个长灯珠是什么型号的?什么规格?
功率、工作电流需要多大的?

工作的时候很烫。连线路板都烫。
估计这个电流要很大吧。
还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不是什么正经头灯

网友:
跟充电风扇有一拼的1200毫安时不可更换原装电池,我买的COB手电都把电池换了,至少换三洋三星等零循环2600拆机锂电芯,只不过没找到更好的低压变暗保护,还好买了两个都改好电池,一个调最暗光,另一个调最亮光,万一最亮光没电保护板芯片动作,最暗光可以应急照明。

网友:
领劵购买很便宜。

网友:
对,发热太狠,

网友A:
拼DD好像一块多

网友:
这类型灯只有PDD最实惠,

网友:
COB灯板5分钟升温到104℃烤着1865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23&extra=

网友:
小型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DD好像一块多

那不是充电的哦,1块多的我也在那里买了一个

网友:
看有没有办法降低泛光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