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手机半导体散热器

楼主(2020-06-30):
外观

背面
是整块吕片.接触面积尚可

卡扣式的
咸鱼有30多的自制,我嫌太难看没买
这个40多.起码外观好多了

开拆
背面2颗螺丝.拿掉铝板后是制冷片
SZ 2020不知道是哪的,查不到参数

再拆掉4颗螺丝就能拿下前盖了
有个小风扇
散热片只有3颗螺丝固定,风扇也只有2颗螺丝固定(这JS)

毛边好多.........

usb部分则是什么都没,电线直接接上就完事了

风扇特写
这风扇很吵,不知道多少转的

拿下散热片

试了几个充电头和充电宝电流都是稳定在1.1A左右,不知道介绍上的2A是怎么来的
也只有启动的时候有1.2~1.3A

散热效果还是要比纯风扇强不少的
目前因为功率教小,还没出现过水汽凝结现象

今天我量了一下制冷片的尺寸
23*23*4mm
内阻4Ω~5Ω
淘宝了一下比较接近TES1-7102
不过7102内阻是3.6Ω
我个人猜测是7101
但是淘宝几乎没tes1-7101买.......

网友A:
无机械固态设计不错,最大的缺点制冷能效过低不如定频冰箱压缩机。楼主的风扇不算吵,AVC三洋4056响的像双叶轮蜂鸣器才是真正的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机械固态设计不错,最大的缺点制冷能效过低不如定频冰箱压缩机。楼主的风扇不算吵,AVC三洋4056响的像双 ...

是的,我发现我错怪这个风扇了
拆掉前盖之后是基本没什么声音的
噪音来源是因为距离前盖过近
这噪音和涡轮风扇差不多了

网友:
这噪音和涡轮风扇差不多了:Strive:

网友:
看了半天,居然是给手机散热用的。。。

网友:
拿得是成天抱着手机打游戏的用吧哈哈哈

网友B:
手机内部会结露,

网友C:
笔记本配冷床,没想到这手机也配上了,只是不知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配冷床,没想到这手机也配上了,只是不知效果咋样?

目前用着还好,想要更好效果的可以自行换10W的制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内部会结露,

发烫的手机才有必要用,本来就不烫的就没必要了

网友(2020-09-03):
一分价一分货,这个散热效果有限,手机内部温度可能都不会低于环境温度,应该不会结露

网友:
这种半导体制冷还是很容易有雾气了,还不如风冷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