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瑞士PB内六角老款吗这是传说中的老款吗

楼主(2020-06-30):
瑞士PB内六角,钢印标,这是传说中的老款吗

网友A:
感觉维拉的和百利的还不错,,维拉的就是1.5的球头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维拉的和百利的还不错,,维拉的就是1.5的球头偏小

百利确实也非常好,做工很好,我也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利确实也非常好,做工很好,我也喜欢

我看你是完全入迷了,弄这么多。

PB原来有一套,还不错;非得选择的话,我选百利,韧性强多了。

网友:
88一套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利确实也非常好,做工很好,我也喜欢

百丽的什么价位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丽的什么价位大概。。。。

百利我没有买一套,买的456810,5把50块

网友C:
PB還沒買過WERA跟Dewalt 在用,後者用得比較多方便攜帶。

楼主(2021-01-05):
引用 网友C:
PB還沒買過WERA跟Dewalt 在用,後者用得比較多方便攜帶。

得伟手动还是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伟手动还是差些

粗用還可以

网友:
这种是什么款?丢了两支,找不到完全一样的!

网友(2021-07-17):
请问钢印标是哪年生产的?有没有在官网查询一下生产年份?

网友:
我喜欢用棘轮扳手,内六角扳手不太喜欢用

网友D:
我一般用螺丝刀样子的   不喜欢 L型的   空间不允许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螺丝刀样子的   不喜欢 L型的   空间不允许除外

比如M6大概在6NM左右的拧紧力度,你要把螺丝刀拧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