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弓将电动螺丝刀顺便改大电池容量

楼主(2020-07-01):
这做工卖38元感觉亏了

到手即拆

做工真的一般般,电线太细了。。
电机用的塑料齿轮。。。

刚开始用噪音很大,一段时间后好多了

LJ电池,直接换掉

换一颗电池组拆机电芯
2600mah的动力电池

漫长的焊接过程
电线换粗了,不好装

力度还可以,轻松拧自攻螺丝,“粘”住的螺丝可能拧不动
配的批头太少了,一些还是不常用的,还得重新买,血亏

对了,这个螺丝刀没有无级变速!!

除了便携性,其他的还不如充电钻,而且充电钻比这还便宜。。

网友:
翼虎的一模一样才十几块钱

网友:
还好没上车,这做工真的不值。

网友:
等有9.9包邮就买一个

网友:
     交学费了~

网友:
差点剁手,还好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A:
不是说到手12¥吗

网友:
自带的电池是动力电池

网友:
这货无论是把玩还是使用都不值得买。再便宜也是钱呀。

网友B:
论坛天天发24一把,你还38入手。这垃圾螺丝刀,我的收到试了一下就退了,只能拧螺丝,根本装不了钻头钻孔,而且我在木板上拧螺丝,拧到一小半拧不下去了,力道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天天发24一把,你还38入手。这垃圾螺丝刀,我的收到试了一下就退了,只能拧螺丝,根本装不了钻头钻孔, ...

我买了11件套

网友:
这个真不如20多的那种手电钻

网友:
围观2600mah动力电池

网友:
我昨晚才入手3.6v的,49-30,到手反5,返利-4    就等白菜了

网友:
我的是没有手紧电钻夹头,不带力矩限制调节都不买,因为批头和延长杆规格标准不同,有粗有细,曾经的天津塘沽洋货市场里,还有方形英制六边形等,方形最大的问题不太适合三爪电钻夹头,装上后同心度太差,有电磨和砂轮磨头等,可以把方形磨成三角形配合电钻夹头。

网友:
你这等于花38买套DIY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到手12¥吗

是啊昨天看了到手应该是13吧,推广能返一块多就是12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天天发24一把,你还38入手。这垃圾螺丝刀,我的收到试了一下就退了,只能拧螺丝,根本装不了钻头钻孔, ...

问题是你也买了啊扭矩肯定没那种电钻大的。

网友C:
这种没扭矩打滑,没无极调速,我觉得就是个垃圾工具。网上十几块钱一个,多的是,拧螺丝很容易滑牙。还不如以前虾牌等手电钻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扭矩打滑,没无极调速,我觉得就是个垃圾工具。网上十几块钱一个,多的是,拧螺丝很容易滑牙。还不如 ...

而且电池还没有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