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保险管熔断的疑问,以及如何选择PPTC替换保险管?

楼主(2020-07-01):
伊莱科EMAX3随机附带的250V/0.2A的保险管,之前和坛友讨论EMAX3保险管问题,然后顺便做了一个测试,看看多大的电流可以熔断。

可调电源供电,串联保险管,然后接电子负载。

可调电源输出电压5V。

200mA,等了10秒,没事。

300mA,等了10秒,没事。

400mA,等了10秒,没事。

然后500mA,三四秒的时候,熔断了,熔断之时保险丝发出短暂的红光,也就是烧断了。

下面是几个疑问:

1、按常规逻辑,保险管超出标定规格的电流就应该熔断,保险管还分快熔和慢熔,不知规范里规定几秒熔断算快熔/慢熔?

2、前面200mA规格的保险管实际要500mA左右的电流才能熔断,这个要怎么解释呢,保险管质量问题?还是这东西本来就这样?

3、用PPTC保险替换常规的保险管,这样的替换是否合适,然后PPTC应该怎么选型才合适?(目前已知欧万18B的mA档保险用了PPTC,其他的万用表也有用PPTC做mA档保险的,之前有坛友提及但帖子找不到了。)

@yebin00000

以前万用表烧了保险,都是直接替换新的保险管,并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过遇到不明白的咱就问,咱论坛里能人多,还请大神们不吝赐教,先谢过~

EOF

网友A:
前段时间做了PPTC保险的实验,遗憾没有秒表放旁边一起计时拍照。近百张照片存电脑里,过几天想整理时头大了,之前以为照片属性里有时间信息,但实查是以分钟为单位的,无法理清头绪发帖了!实际效果和你这个玻璃管保险差不多

网友:
保险管的熔断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2倍
保险管是否熔断取决于温度,电流达到熔断电流并经过一定的时间,温度才会超过材料的熔点而熔断。

网友B:
这帖有点意思。一个都不懂,我也问问
1)要是提高到30v,会影响结果么?
2)要是说跟电压无关,那车用保险30Ⅴ15A能代用电磁炉250Ⅴ15A吗?
手上有自灰复保险,试验下?
我曾从电脑主板拆过一个0.16(或是0.11)自恢代替原0.2A玻璃。随意的。好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有点意思。一个都不懂,我也问问
1)要是提高到30v,会影响结果么?
2)要是说跟电压无关,那车用保险30 ...

啊哈,这我可是行家。
我的VC9806+以前为了测变压器输入端交流电流主动或被动烧了几个200mA保险,特别是被动烧的,于是专门搞明白了。

网友:
俺的胜利890可是烧了七八个200ma保险了,烧不起了,同求

网友:
首先说卤煮的200mA快熔玻璃保险丝管的结论。
1,流过保险的电流显然在稍微超过的情况下,必须安然无恙,否则批量生产的临界值如何保证,另外的话电流发热效应原理I2*R决定了不可能电流一超过发热功率就陡然上升。
2,正规品牌的保险都有提供数据表,会告知多少倍是多久熔断,多少多少倍是多久熔断,例如

网友:
首先要明白一点:熔断并不是因为电流,而是因为温度。通常保险的熔断电流是标称电流的2倍左右,瞬间熔断好像是10倍来着,具体忘了,理论上可以使用任何能够做到这点的器件,PPTC保险或者保险电阻都可以,主要还是成本~
规格里的多少V应该是指绝缘等级

网友:
再简单说楼主的3个疑问的结论:
1,快熔就是字面意思简单粗暴熔断,而慢熔保险的保险丝是有机关的,初始的发热会被吸收,吸收之后的发热才会熔断。不管快熔慢熔都不是一超过标称值就会熔。
2,卤煮的测试很让大家学习,本来也是这样子的。
3,万用表配备快熔保险是为了快速保护作用,用pptc很多时候起不到保护作用,因为pptc的速度太慢了,还有就是pptc的正常电阻值比较大。不过凡事有例外,如果表的量程只有200mA,但其实1A过好久也不会烧,那也可以考虑pptc,甚至考虑用细铜丝代替保险作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做了PPTC保险的实验,遗憾没有秒表放旁边一起计时拍照。近百张照片存电脑里,过几天想整理时头大了 ...

我也是,做一些实验的时候拍很多照片,因为有时候是事后才追究细节。很多照片不好翻

网友:
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技术贴

网友C:
保险丝 是可以看做0欧姆的,pptc那个东西没实际测量过,估计是有自身电阻的,这样的话,会影响万用表的测量精度吧。。。

网友:
普通玻璃保险就这样,福禄克万用表快熔保险就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 是可以看做0欧姆的,pptc那个东西没实际测量过,估计是有自身电阻的,这样的话,会影响万用表的测量 ...

保险丝  PPT都不会影响精度吧,电路设计都是会规避这些因素的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 是可以看做0欧姆的,pptc那个东西没实际测量过,估计是有自身电阻的,这样的话,会影响万用表的测量 ...

保险丝做到0Ω还能熔断吗?

网友:
电压250v没有满足

网友:
输入能量减去散失能量,剩余的能量够了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有点意思。一个都不懂,我也问问
1)要是提高到30v,会影响结果么?
2)要是说跟电压无关,那车用保险30 ...

你那初中物理不知道咋学的?
保险丝的熔断,说白了就是超过这段低熔点电阻丝(电阻很低)的功率超标了,才发生熔断。
根据P=I*I*R公式,电阻固定,那么就只有与通过的电流有关,与电压关系不大了。
只是高压场合,还要考虑安全因素,所以尺寸相对大一些,有些还有用阻燃材料填充的保险丝(FLUKE表里面就是),微波炉的高压熔丝尺寸就大的多。
3楼的说法很靠谱。

网友:
来观摩大作,没赶上前排,后面踮脚观望

网友:
我买了一盒保险管,单买太贵了,一盒最大到10a的五六块钱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