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2固态是不是比较容易烧芯片

楼主(2020-07-01):
最近闲着有点蛋疼,在咸鱼上收了几个坏固态,一直有个疑问,m2固态硬盘的3.3伏电压直接电脑电源供给,劣质电源在当下消费观影响数量不少,以前我就碰过垃圾主板加垃圾电源,把除了CPU内存外的全部烧坏了,机械硬盘,固态硬盘都难以幸免((我几乎把整台电脑都拆下来分件反修))

在咸鱼的坏固态里,由于电压超过3.3v损坏芯片的机率是有多大?(看了好几个m2盘,好像只看到了有一个保险电阻)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设计吧?

楼主:
刚才直接怼了一个35v上去.好像也没什么事

网友A:
M.2的3.3是主板控制的,不是电源直供,按理说应该不容易被电源搞掉,但是它发热大,容易因为过热挂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的3.3是主板控制的,不是电源直供,按理说应该不容易被电源搞掉,但是它发热大,容易因为过热挂掉吧:lol ...

好像我之前我测量过那个口直接和电脑电源的3.3v连接,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垃圾

网友B:
我估计,过热挂掉几率,应该比超压大,超压的话一般3.3V设备,3.6v下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过热挂掉几率,应该比超压大,超压的话一般3.3V设备,3.6v下也没有问题 ...

看DC芯片的。有些芯片超过10%就保护锁死

而且官方的规格书实际最大标准就是10%,但都喜欢标5%

虽然某些芯片本身支持宽电压输入,但厂商不会那么标的

而且国内SSD厂商打消费市场用的芯片,都是最廉价的,除了基本的功能,多一个都不会有

好点的SSD,就是在SSD的用料上一个一个累积,所以成本就高了(虽然实际也高不了多少钱,但是基数大就不一样了)

有些时候烧了,就是主控问题。我换过不少主控短路的(如3111,特烦它的胶水,没数据我都是拆颗粒),然后持续点亮情况下大电流,就把后级电路给弄烧毁了,很少是瞬间电压把后级给击穿的。主板上的M.2供电已经是2-3层的转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DC芯片的。有些芯片超过10%就保护锁死

而且官方的规格书实际最大标准就是10%,但都喜欢标5%

说好听是消费级、民用级,实际上就是玩具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过热挂掉几率,应该比超压大,超压的话一般3.3V设备,3.6v下也没有问题 ...

这个就难说了,可能220伏上去,不过我测试用30v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DC芯片的。有些芯片超过10%就保护锁死

而且官方的规格书实际最大标准就是10%,但都喜欢标5%

好的,谢谢

我还以为闪存的3.3伏电压是由电源直接供给

网友D:
手上几块M.2 2242的散热都不好    2280好很多。   不过和SSD的主板做工也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我之前我测量过那个口直接和电脑电源的3.3v连接,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垃圾 ...

建议直接报主~板!的(品)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还以为闪存的3.3伏电压是由电源直接供给

我说的是笔记本主板的供电,不是台式机的

台式机主板的供电,根据情况而定的

因为电源3.3V能提供足够的电流,所以直接从电源取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针对20Pin、24Pin的电源)

但一般电路中间可能会加上保险、滤波电容等。只是省了一个DC电路

但对于品牌机,现在很多都是20V输入,或者10Pin、14Pin的这种电源设计,就不会直接从电源取电了

NB上的M.2供电,一般都是2-3层DC转换了。但不管如何,SSD就应该做好瞬态抑制,以及短路保护(实际上大部分的国产SSD上的DC元件都不带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报主~板!的(品)牌!

某ti,半年时间,返修三次,最后主板就不知道寄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笔记本主板的供电,不是台式机的

台式机主板的供电,根据情况而定的

关于你最后面一段话,国产的没测过,测试了英特尔5400

网友F:
这个主板大多数不用电源3.3V,用12V自己降压来供电的。。。
当然用电源3.3V也是有的。。。

全都烧坏的有一些是雷击的,也有过压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大多数不用电源3.3V,用12V自己降压来供电的。。。
当然用电源3.3V也是有的。。。

笔记本里修的最多的烧毁是因为进水

当然,90%的客户都说没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几块M.2 2242的散热都不好    2280好很多。   不过和SSD的主板做工也有关系。 ...

这是没办法的事,2242就那么小的板子,器件之间还那么近,散热是大问题;话说现在市场上的2242盘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
感觉一直被上游厂家玩弄,一个接口出来没多久,就全面更换,以前msata就是这样,后来m2也是这样,现在是NVME,以后不知道又改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