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庖丁解牛——拆环牛

楼主(2020-07-01):
刚从地摊弄得黄牛,不,是环牛
下雨没小心有点水珠了

拆开晒晒

活剥牛皮,尼玛,这不是黑牛吗,装什么黄牛啊

牛蹄筋暴露出来了

绕制水平一般

再拆就成牛杂了,停!

网友:
的确绕的不行,不在径向

网友A:
这牛叫声估计不小~

网友:
线径看着蛮粗的。
是铝线还是铜包铝,还是纯铜线

网友:
这玩意儿机器怎么绕?

网友:
你这明明是庖丁剥皮,没解牛

网友:
最好能测试下铁芯性能,如果铁损值够低的话,可以重绕线圈改成1千瓦点焊电池专用磁环变压器,配合脚踏开关限制通电时间,避免长时间通电烧线圈。

网友B:
我猜du它是铝线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du它是铝线的哈哈哈

外圈无所谓,不行可以自己绕一下,换铜的,内圈自己肯定绕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牛叫声估计不小~

声如牛吼!哈哈

网友:
好久不见拆牛的了

网友:
这庖丁是假的吧,为什么只剥了牛皮,就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差评!没拆成牛杂

网友:
感觉这牛肉有点少,还是拆了吃牛杂吧

网友:
再拆再拆,不见内芯不罢休

网友: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网友C:
牛太小,水不影响牛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太小,水不影响牛干活

我这不是水牛,是黄牛!

网友:
下次绕的时候,把风扇关了。你看看,漆包线都被吹歪一边了。

网友:
唉!~现在发帖都是水得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