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养生壶

楼主(2020-07-01):
多功能电热水壶
内有单片机,可调功率,可定时。
预置12种功能,通过双向可控硅导控制壶底的电热管加热与否。
故障现象:第一档  开水  功能不工作,其他档位工作几分钟就复位。
故障原因:黄色方形105电容容量降低。个头最大的那个电容。
修理方法:换上一个紫色820n电容代用,完美修复。

楼主:
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出故障后灯的亮度变暗了。换上电容后亮度明显提高。

网友:
阻容降压,差评~

网友:
黄色方形105电容容量降低,

网友:
看起来和我家里的壶是一脉相承啊

网友:
和我家里的壶是一脉相承啊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所谓养生壶,插电显示屏只有红色显示,按按钮也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