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凌安S02自动电压电流表之详拆篇

楼主(2020-07-01):
凌安S02自动电压电流表开箱及对比测试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502

本帖为第2部分:详细拆解

先上个外观

拔掉保护套

螺丝都在背面

用高逼格的内六角,但是是自攻钉

开壳了

带主要内容的前壳

内置锂电,看体积容量估计没虚标

电池位置空间巨大,再装两片850mAh都绰绰有余

表笔插座用了块小板

拆下来,翻面看看镀金的铜座加塑料色套
到主板用这种连接座也没法上大电流了

前壳侧是这样的
也没看见有管式保险

主板全貌

这里是版号

这片被打磨的芯片应该是MCU,据qrut大婶说是新唐的N76E003xxxx系列

继电器边上这片打磨芯片,据说是TI的I2C分流/功率监视器:INA226

这个都知道

ETA9697:充电升压芯片

还有2颗不知道是啥芯片

楼下继续哈

楼主:
继续看其他部分
继电器,啪啪啪换挡用的

讯响器,叽叽叽

液晶屏排线及插座

电池插头插座,和LED灯板用的一毛一样

micro口旁还有大口的空焊盘

另一侧还有多组连接座空焊盘

把主板也拆下来

上部是液晶屏

液晶的背光是左右这俩大焊点
就不拆屏了,反正底下也没件

按键用的锅仔微动

背壳的模具精度还是不错的

最后是全家福

总体来说,这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但壳子里太空了,尤其是电池位置
如果只用现在这种锂电,完全可以把它放在主板上面,至少表可以缩短1/4的长度

网友A:
做工很好啊!!还有硬封装IC完美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B:
这玩意主要看精度如何~

网友C:
嘿嘿u8其实就是一颗单片机,不是adc,它就负责显示驱动和按键扫描,最多采样个电池电压做电量显示,测量用的adc是u5 ,16位adc,u表常用~

网友D:
元首又被超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好啊!!还有硬封装IC完美了!!多少钱买的?

做工倒是还可以,就是功能渣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u8其实就是一颗单片机,不是adc,它就负责显示驱动和按键扫描,最多采样个电池电压做电量显示,测量用 ...

开始偶也觉得是MCU,后来看坛友说是A/D,偶一时偷懒就没深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偶也觉得是MCU,后来看坛友说是A/D,偶一时偷懒就没深究了

新唐的N76E003xxxx系列~

网友E:
路过看看,纳闷这个表的目标客户是些什么人?专业的人可能不会用,业余爱好的人看那个评测数据后也不可能用,那么只适合瞎折腾的人,问题是现在瞎折腾的人用的仪器仪表比专业人员用的都还要好,,,,,,,,,

网友:
看了下,总感觉这个表有点小气,而且目标客户单一 价格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主要看精度如何~

精度雪MM测过,看起来没宣传的好,等偶有时间还是计量一下

网友:
总觉得这些电磨去掉型号的芯片不太好,应该找厂家直接定制无任何字样芯片,或者印上万用表品牌。顺便把LCR晶体管测试仪也集成进去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看看,纳闷这个表的目标客户是些什么人?专业的人可能不会用,业余爱好的人看那个评测数据后也不可能用 ...

哈哈哈,太精辟了

网友:
能改成18650不

网友:
不得了,大伙都在玩婊 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其他部分
继电器,啪啪啪换挡用的

钰泰的ETA9697,充放电一体芯片,功耗很低。micro口旁的大口的空焊盘加个USB口,可以当移动电源了。

网友:
可惜这黄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首又被超载了

现在看来,偶的额度(貌似100/24h)是比较低了

网友:
类似带电池的U表,如果带蓝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