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论坛很火的多功能人体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0-07-01):
先是网卡8139坛友和MM分别晒了电池款的,后面又有坛友晒了锂电池充电版本的,看到便宜也用红包掳了两个玩玩。

毕竟红外人体感应还是有点意思的。
当然,免不了拆解,吐槽。

槽点1:拆快递的时候是晚上6点多,在盒子里就自己亮了,这电池不得自己跑完啊。

槽点2:赶紧充电,发现电流500多毫安,这么小的电池,用这么大电流充电不合适吧。
电池尺寸40*20*6mm,容量撑死400mah
槽点3:不锈钢圆片倒是不错,好歹把蓝色胶带撕掉把双面胶粘上去啊,还得自己动手。

槽点4:这个玻纤板真薄,0.72mm厚,单面的,导热是个问题,
槽点5:板子上缺了两颗电容,充电芯片输入和输出的。

槽点6:6颗0.1W灯珠并联,看起来确实有0.6W,实际上测工作电流66mA左右,
电池满电,功率自己算吧。
仔细跑电路一看,我的乖乖,电池经过LDO产生3V电压给芯片和灯珠供电,
还有颗1.5Ω电阻限流,这奇葩思路也是醉了。

背面走线看得很清晰,奇怪那个红外探头是个独立小板拼上去的

芯片BISS0001芯片倒是没什么槽点。

最后来一点小改进吧,补齐红圈中缺少的两颗电容,
把R32改成5.1K,原来是2K,充电电流从500降到190左右。

外壳空间够大,可以再并联两块电池进去

补上了电容,改了充电电流设置电阻,加了一块电池。
电路板底部的空间高度是8mm,14500锂电池肯定是放不下了,只能放小于8mm的聚合物电池@hfsp

充电指示灯太亮了,

网友A:
请问怎样降低亮度?怎样增加亮灯延时?

楼主:
电路板底部的空间高度是8mm,14500锂电池肯定是放不下了,只能放小于8mm的聚合物电池
@hfsp @hfsp

网友B:
用个铝基板就完美了

网友C:
一直想D个红外感应灯,but就是开不了工,求链接
等牙膏ing

网友D:
在盒子里也能感应人体?

网友E:
你这个和我的那个不一样。。。我的是七里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D个红外感应灯,but就是开不了工,求链接
等牙膏ing

$WaO81DRLzer$

这个是口令,复制后打开淘宝,然后就自动弹出来,5.1¥限购一个,用了红包还是蛮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和我的那个不一样。。。我的是七里顶的

哈哈,我看电路都差不多,这个貌似更惨,连牌子都没有,纸盒印着多功能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铝基板就完美了

谁说不是呢,单面板,铝基板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盒子里也能感应人体?

。。。。。。不仅是隔着盒子能感应,外面套了浅色快递袋也能感应,太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样降低亮度?怎样增加亮灯延时?

芯片3号引脚的电阻增大能延长亮灯时间,降低亮度需要把1.5欧姆电阻增大

网友F:
最近撸这个的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撸这个的挺多~

谢谢捧场,确实销量还不错,带红外人体感应还是不错的,改成红外开关也是极好的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确实销量还不错,带红外人体感应还是不错的,改成红外开关也是极好的哈哈, ...

这个回复又没提醒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确实销量还不错,带红外人体感应还是不错的,改成红外开关也是极好的哈哈, ...

赶紧弄成太阳能充电一劳永逸版本的…现在忙有时间了我得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赶紧弄成太阳能充电一劳永逸版本的…现在忙有时间了我得整一下…

有两个太阳能灯非人体感应的,倒是可以合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回复又没提醒

。。。。。。唉,我也经常收不到提醒,不知道论坛的系统是不是有bug:huffy: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也经常收不到提醒,不知道论坛的系统是不是有bug ...

嘿嘿 bug有很多

网友:
你好,这个灯晚上屋里有灯也会触发亮起,怎样降低光敏敏感度,让它在黑暗下才触发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