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这个SM2258h怎么跳线

楼主(2020-07-01):
卖家只给了单片8ce方法,买了两张板子的跳线方法都是不同的(可能有一些电阻弄掉了)
准备贴4片4ce l06b应该怎么修改?(想了一下id布局,应该根据8ce的跳线也可以开吧)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参考这个帖子上的丝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811&extra=page%3D2
参考这个帖子上的丝印吧 ...

我这一个不是免跳线的

网友(2020-10-17):
引用 楼主:
我这一个不是免跳线的

这个版本的跳线我也是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