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台电锋芒 3267ae+ 罕见 tsop22 短接识别flash 方法 及量产

楼主(2020-07-01):
量产换了旧IPS 失败后,量产工具不识别,短接后识别不认flash,是不是短接把flash搞崩了。

cp信息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71204E2AE
闪存识别码: 2CA46432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BCBB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量产工具中

U盘图

懂硬件的大佬给个方案看看是不是flash挂了还是电路出问题了

百度各种tsop 48定义,没有大佬解惑,不甘心,早上起来拿出马爸爸家里白嫖的简陋电烙铁,把主控丝印下方的引脚脱焊了一遍(昨天短接看起来已经不行了)。

正题:由于可以识别主控,cp里也只识别到主控,ips 和flash没有读出了,初步感觉主控没事,电路出了问题(主控短接处短路或者断路)也有可能是电路个别原件挂了,第三种可能性是flash挂了。介于此,补焊主控短接引脚可以排除主控短接处短路或者断路(补焊后量产工具成功不能识别了),但重新短接主控无效了。手头没万用表,所以不能测量电路原件好坏。为此,选择短接flash(参考tsop48,梦坑tsop22),是的奇迹出现了,蒙对了,量产工具成功识别,顺利量产。
tsop 48 flash 短接

tsop 22 flash 短接

量产的时候cid 选tsop stand type

楼主:
看着是tsop22封装的,不知道是哪路断掉了

网友A:
牛屎盘?渣电的锋芒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盘?渣电的锋芒pro?

不是牛屎,ic挂在基板上牛屎保护,基板引出22脚的tsop颗粒,颗粒上有一号原点和106b的丝印,就是看不太清,比牛屎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