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vivo大容量3USB口充电宝时遇到困难

楼主(2020-07-02):
朋友给的一个vivo大容量3USB口充电宝,充电时使用电源电压有问题,充电宝内部放出难闻的臭味,拆开发现一块集成电路烧了,没有标识,只能停手等待多识见广的坛友们看看是什么型号的集成块吧

楼主:
看电路板感觉是山上的,不知道能够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
没有人拆解过或者维修过这个牌子的充电宝吗?

网友:
绝对是山寨牌子了,直接买品胜之类放心多了!!

网友:
单片机你知道也没用

网友:
山寨充电宝常用主控芯片。

网友:
咩有修的必要了!是某个一体化方案的芯片,我前段时间拆了一个oppo的山寨版估计一样的

网友:
像是hotchip等三合一单芯片解决方案,没有过流保护,两个同时输出都容易烧芯片,需要手机电池保护板等外围保护电路,外形类似罗马仕非对称电芯布局。品胜的质量好点没自动输出,需要按下按钮才能给手机充电。羽博和小米等通常有自动输出,直接插手机自动充电,无需按下按钮,小米的电路比罗马仕同步整流升压更好点,通常是降压充电加升压输出双向同步整流电源芯片,加上独立单片机,支持路径管理边充变放,可惜的是去掉电源时充电宝输出会中断两三秒。

网友:
山寨的,别折腾了

网友:
拆件吧,还修什么叫,,不值当,,还不如买个PD充电宝。。。

楼主:
其实看起来挺简单,只需要更换一片集成电路就能修复,不过这个集成块的型号不知道,哎。。。。。。

网友:
肯定是山寨的产品,看看下面的图,希望对你有帮助(借用老论坛的图,谢谢提供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在网络上搜索到了MP3411集成电路的功能,抽时间对照一下看能不能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路板感觉是山上的,不知道能够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自信一点把感觉去掉,大厂不可能做3口的充电宝,这都是电子垃圾,这边建议直接垃圾桶

网友:
垃圾移动电源专用主控  保护板+移动电源升压+充电控制+灯控制

网友:
这是山寨的 没维修价值了 换板子吧 我们这营业厅前两年搞活动送的就是这种 我老婆拿了好几个 拆开电池只有2真的

楼主:
只能换新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