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达DPS-1060AB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20-07-01):
咸鱼收的 用了不到20天 刚开始没什么问题 最近开始自动关机 换回原来的电源 就没问题了 短接灰绿空载了一会 又出现断电的问题 现在启动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 开机都不能开了 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还能修吗?

楼主:
绿线 灰线间电压是2.77V

网友A:
看第一张图好多粗引脚的焊锡比较薄呀,全都先补焊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张图好多粗引脚的焊锡比较薄呀,全都先补焊锡吧。。。。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张图好多粗引脚的焊锡比较薄呀,全都先补焊锡吧。。。。

不行啊 补焊了还是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