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一个水龙头拆坏了

楼主(2020-07-01):
把一个水龙头拆坏了

网友:
看来可以换新了

网友:
亚铅水龙头,价格便宜。。。。换个箭牌,九牧之类的,好几百,比面盆值钱,心疼死

网友:
锌合金的吧

网友:
阀芯有卖的,但是外壳坏了,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建议换成304不锈钢好些,要注意阀芯的材质用料。

网友:
大锅产品,质量好差!

网友:
薄皮锌合金的,不耐用。

网友:
买个新的,不锈钢的也就二三十块非常耐用,并不一定要买几百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