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小风扇加倾倒开关+拆一直广告笔

楼主(2020-07-01):
昨晚上在床上躺着吹小风扇,想到倒了还开着这不是浪费电吗,想到还有水银开关就想改一下。

对位置没什么要求反正只要断一次电就要重开才会转
买模块送的笔没见过拆了看看

里面还有根弹簧拉出来一放就进去了

网友:
这种广告笔还有弯的吗?

网友A:
两个弹簧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弹簧起什么作用

拉着那个是广告的,另一个笔芯的。

网友B:
总觉得开关里液态金属不环保,应该用滚珠开关加点万能润滑剂防锈剂,有条件的话做一个三极管通断驱动电路,滚珠开关只负责通断信号不传大电流。我觉得共田GT328充电风扇倒计时模式也不错,省的长途车午休忘关,可惜的是停产。

网友:
这种笔以前上学是时候见过,可以在里面抄公式,考试的时候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开关里液态金属不环保,应该用滚珠开关加点万能润滑剂防锈剂,有条件的话做一个三极管通断驱动电路, ...

买过一种滚珠开关一点都不好用就没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