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夏天到了,死机出现,拆个TP-LINK TL-WR941改装散热

楼主(2020-07-01):
夏天到了,死机出现,拆个TP-LINK TL-WR941改装散热

V6版本,V型6汽缸,排量大,产热多,开机几天就熄火了,拆开改装散热

霍霍霍,找个金品生抽

挤点705胶水,先放着等快干了在用

导热硅脂伺候

扒开看看,还好

这时候胶水好了

变稠了

摸着不烫手了

END

网友:
第六代版本还不算缩水得厉害!

网友:
首席调胶师!

网友A:
还有这操作?导热胶它不好用吗?

网友:
你摸摸电感,比主控还热,旁边的电容大几率失容

网友:
不盖壳子就好 ……

网友:
我记得941主控是带散热的啊,楼主这个是几代的啊,那么简化?

网友:
   参考老帖  电源芯片 也很热   ,电源换成 12V    9V 原配 衰减厉害 ……

网友:
9344路由器,我正在使用。

网友:
我都用 散热片撕点3M9344 盖上去的,用几年了,挺好有的

网友:
热死了换双频路由,否则修好了不舍得换。

网友B:
这么老的东西了,扔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东西了,扔了吧

百兆宽带的话,这个路由还是很坚挺的,我办公室用的就这个,信号杠杠的,也很稳定,基本不断电不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兆宽带的话,这个路由还是很坚挺的,我办公室用的就这个,信号杠杠的,也很稳定,基本不断电不掉线 ...

奥,家里都200M了啊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把生抽桶粘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操作?导热胶它不好用吗?

何不食肉糜

网友:
现在都WIFI6了,这个2.4G的是时候淘汰了

网友:
居然没上风扇

网友:
这货好像可以改网桥!

网友:
加个散热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