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大神请进 马维尔 固态短接问题

楼主(2020-07-01):
大神们,这两个版型的短接点在哪?
是不是那几条横杆其中两条?试不出来,有开卡这个版型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J1吧

网友A:
主控这面边上金牙由下往上数3,4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这面边上金牙由下往上数3,4短接

好像不对,接上直接认120G  不过盘用不了!得重新开。。接不到那个是16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接上直接认120G  不过盘用不了!得重新开。。接不到那个是16M的 ...

这就是你开卡的问题了看看什么id没固件你开不了

网友:
短接后面的R25试试,不确定会不会烧,理论上是不会烧掉的,R开头的是电阻,又不是短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开卡的问题了看看什么id没固件你开不了

短接不是应该认16M吗?试了都是认120G

楼主: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2021-02-26):
你没拍正面,我的短接是在主控面,旁边R84旁的最底下的1-2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