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TS-212P3频繁报错是哪里的问题呢: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楼主(2020-07-01):
直接接到光猫上了,光猫也没有绑定IP的功能,我就是把nas手动输了个IP,用倒是没啥问题,就是总报错,我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用手动IP,自动获取IP地址就好了。如果是多网口的,把其他网口的设置信息删除,这样就不会报错了,或者忽略报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