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桶装水电动抽水器

楼主(2020-07-01):
包装 品名

参数和说明

打开包装内有 抽水器本体 抽水管 不锈钢接水管 充电线

合格证 充电口

底部 可以与水桶相接还有连接水管的接口和两颗螺丝孔

不锈钢接水管接口处有胶圈其固定和防止漏水

拧开底部两颗螺丝 上下抽开

上盖 开关指示灯口

主要部分 电机 电池 控制板

控制板 看着一般没什么元件 可也是功能简单也不需要什么过多元件他这充电速度可实在有点慢 大概200多MA
这个多脚元件充电模块也不知道能不能升级一下

点焊的电池 还行

无标的18650电池也不知道多少容量 能用多久更不好说
很普通的电机 声音不小

顶盖电源开关和充电时的红色指示灯

连接水桶的样子
挺便宜的抽水器 用料对的起价格 很不错的一个小电器
end

网友A:
4052吗,好像是4054,左下角那个电阻应该就是编程电流的,最大800ma,应该有缩水,这玩意声音大主要是隔膜泵的问题,我也用的这玩意,用得少,充一次能用上一个多月,也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2吗,好像是4054,左下角那个电阻应该就是编程电流的,最大800ma,应该有缩水,这玩意声音大主要是隔膜 ...

我暂时还没改 声音是大了点还行主要方便

网友:
我撸的坏掉了 板子发烫 充满电一晚上就发热消耗光了 也没心思搞它

网友:
总觉得会跟水泵有机械接触,应该做成密封圈加气泵结构,预先加点气压,需要时打开水阀从吸水管流出水。零几年父亲买过一个手动打气简易饮水机,虽然机械接触较少,但是质量不好,不到一年打不进气不出水。

网友:
带专用充电芯片,改变R1阻值,可以改变充电电流。

网友(2020-09-06):
哈哈现在的人这么懒了

网友(2023-03-21):
我手头一个和你的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电池更差,换成了没有任何标识的14500电池
使用时间更短。

今天我拆出来了,换了一节拆机的18650电池。
那个8脚芯片没有型号。

猜测是单按键开关机电路,同时内部有延时功能
因为默认按键工作几十秒后自动关机

网友(2025-01-06):
U2 是哪款MC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