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潜水泵修好1年不到又坏了,转子失磁?

楼主(2020-07-0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249
去年坏了,返修回来给换了个转子,还打了胶,能正常使用就没细究

今年又同样故障,完全不出水了,换的转子品相不如原装,拆开里面冒水蒸气,转子很烫
定子里面看上去没摩擦

忽然想到其他小型鱼缸潜水泵的转子是黑色的磁体,那这种转子也是带磁性的?

楼主:
查了一下,转子是铁芯,不存在失磁,晕了

网友:
漏水,转子卡死发热

网友A:
老丈人家的泵坏了拉着去修,人家根本只换不修,拉回来试了试好了,二叔家的坏了,去修也是只换不修,这两个泵都是卡住了,现在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丈人家的泵坏了拉着去修,人家根本只换不修,拉回来试了试好了,二叔家的坏了,去修也是只换不修,这两个 ...

实体店买的售后无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体店买的售后无敌

估计可能有缩水的地方,比如电机定子按照铜线横截面设计,换成了铝线导致发热大。日常生活中几乎是铸铝鼠笼转子,极少数有铸铜鼠笼转子,楼主的水泵应该用塑封防护所以看不出鼠笼结构。下次在网上订购一个铜线电机等质量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能有缩水的地方,比如电机定子按照铜线横截面设计,换成了铝线导致发热大。日常生活中几乎是铸铝鼠 ...

转子有点锈迹,是不是铁的呢

这电机的确是塑封的,说是日本牌子中国产,如果修不好我就暴力拆开看看是不是铜线的

网友:
可能是扫膛了

网友C(2020-09-17):
陶瓷轴卡死了,光滑釉面注意看一下,加少量润滑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轴卡死了,光滑釉面注意看一下,加少量润滑油看看

我也想过加润滑油,但转子和轴是浸入在水里的,加了也没法长期用

应该是轴会磨损,但是这个转子又没法换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