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电饭煲是什么情况?Tiger VitaCraft

楼主(2020-07-01):
昨天晚上叫小朋友烧个饭,然后等回来,看了一下烧饭时间快要结束了。等结束的时候一看,发电饭煲根本没在工作。当时以为哪个按键用错了,再一看,把110伏的电饭煲直接插到220伏。这下坏了坏了。赶紧拔下来,我说变压器不是前面不是有插头,他说插了好几次都没工作,所以电饭煲的插头直接从220V110变压器拔下,插到220v(确实那个插座接触不良)。然后重新在110v看下能不能工作,过了不久摸一下电饭锅,有明显发热。说明应该没坏,最后饭也煮成了。
1  这个ih电饭煲原先误插220v,炸压敏电阻。为了保险起见,换上110伏的压敏电敏。
2 电饭煲内置电池失效。不知换了多少电池,没用几天就没电了。后来直接锂电池加上充电器,一直好用,好用到现在。  3  问题来了,为什么压敏电阻没有炸,为什么控制面板还能工作?我现在怀疑直接插到220v,因为接触不良,电路没有回路。谁能进一步分析一下。

网友A:
压敏不动作的话百分百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不动作的话百分百买错了

没买错,压敏电阻我是从110伏怪兽插座板拆下来的。

楼主:
从理论说,如果接到220伏,机器肯定不能工作了。所以我怀疑因为插座接触不良,所以没有形成回路,至于控制板为什么能工作,我就想不明白。

网友:
主控发现电压过高保护了吧,至于压敏,估计是500V的或者就是一个电容,300V的压敏早炸了。

网友B:
110v的电压你怎么能用110v的压敏电阻呢?用上去压敏在110V下就应该烧掉了,用220V压敏才是正确的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的电压你怎么能用110v的压敏电阻呢?用上去压敏在110V下就应该烧掉了,用220V压敏才是正确的 ...

表达上有误。应说适用110伏的电路的压每电阻,耐压220v

网友:
楼主应该上那个插座和变压器的照片,很明显是小盆友没插好插头,救了你的电饭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错,压敏电阻我是从110伏怪兽插座板拆下来的。

110伏插线板很多用471压敏的,就好像咱们国内很多插座用621压敏一样,插座装压敏主要作用是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