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铝基板高显色拍照补光灯/简易手电筒(全开源)

楼主(2020-07-01):
用铝基板弄了个拍照补光灯
用单片机控制三段PWM 爆闪 低电量自动关闭功能
电路图 就很简单  tp4056充电 单片机控制 7135恒流芯片

用的单片机是HT66F007 垃圾单片机  某电子烟上面拆了几颗
欢迎自行替换STCxxxx

这年头还讲堆栈层数限制的 也是上古了  但是做个LED控制器还是足够了 体积那么小而且还有ADC

PCB设计 单面铝基板 总的来说这个电路不复杂还挺容易走通走线的

3D预览图

实际到货铝基板
打的厚度是1.2mm的

这个是是上个月在某商场撸的高显色全光谱LED

LED参数

我特别喜欢自然白 就是介于暖白和冷白之间
冷白看着眼睛难受 暖白容易睡着
这个自然白就贼舒服
而且自热白在TB买灯根本不要想能买到 显色也别说 便宜灯有80就谢天谢地

因为自然白比另外两个颜色比起来光效差很多  也就是一样的驱动电流 显得不那么亮 所以没人做

光谱图 自然白是紫色(这个图是归一化的)

焊接完成 这个只能铁板烧 烙铁就妥妥靠边站

焊接效果细节

拳打脚踢回流焊?(想得美)

找一块垃圾电池 750mAh

把外皮拆掉发现小了一大截 真实套娃 大小刚和和电池位一样宽了

安装电池

放电到3V后冲进去的容量 727.3mAh 基本算是合格把

发热:LED发热 感觉整板就体温多一点点的样子
倒是TP4056热的要死 设置700mA充电 整个板子可能有40来度

操作说明 短按切换三段亮度
长按切换 快速爆闪和SOS

单片机有待机休眠设置 测试5V下整板休眠电流0.3uA

全开源
主要是这个单片机可能都没人有 所以可能倒手还得换stc或者什么的
欢迎哪个大佬来修改个通用单片机版本造福大家

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修改使用需要注明出处 引用原贴连接

另外注意 板子上没有锂电池保护电路 要求电池自带 不过一般手机电池都有把

网友:
外壳是个难题,等牙膏ing

楼主:
开灯瞬间和亮灯时单片机每0.5S检测第一次电池电压
放电低于3V 关灯并红色LED报错闪烁10次

其实这个功能只用了3个io 要求单片机带adc
其实也不要求adc 有低电压检测/复位足够了
所以其实那种sot23-6封装的更垃圾的台系单片机也足够了

高成本改造一个宿舍神灯-PID控制升压恒流 触摸调光(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273

网友A:
大佬V5,你这是烧烤弄上瘾了吧。
另外,按键在灯珠面要差评呀呀呀呀。宁可把开关飞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V5,你这是烧烤弄上瘾了吧。
另外,按键在灯珠面要差评呀呀呀呀。宁可把开关飞线出来。 ...

这样不是正舒服? 再说也可以飞线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正舒服? 再说也可以飞线把

咋混的剩500M了,本帖加精,奖3K。。

网友:
居然合泰…大佬…

网友:
厉害word哥,很实用,再整个壳子更好~

网友:
暖白容易睡着,看到这里我不厚道的笑了

DIY的不错,同意楼上球球的意见,有个壳子就更好了。

网友B:
牛掰的一塌糊涂哈哈,满分好评,建议加精。

外壳其实用不着,用热缩膜把电池套到板子上就行,强迫症表示大神能把电池上的胶水擦干净吗,看着难受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补光灯里的战斗机

网友:
看这个光谱图,“高显色性”不好说……

高且易得的还是白炽灯,只要相机支持调整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的一塌糊涂哈哈,满分好评,建议加精。

外壳其实用不着,用热缩膜把电池套到板子上就行,强迫症表示大 ...

我也觉得 把电池固定好就是了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设计
板子部分就这样敞开  如果怕短路 搞点三防漆涂一涂

网友:
这功率也太小了....0.2w一颗,6颗才1w多点,比手机那个补光灯好不到哪里...还用单片机这么高档的东西....
还不如撸个手电驱动...几块钱那种就五档调光了...

网友:
这个骚操作,东西不错

网友C:
这灯珠显色指数不错,购买链接可以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珠显色指数不错,购买链接可以发下吗

立创商城 搜索C516132

网友:
12-bit AD可以做电池电量监视,或者用内部比较器监视电池电量,电压过低直接关闭防止过放。
一般的锂电池保护板的动作电压很低,为了防止电池深度过放损坏,但是这个电压用来做终止电压还是太低了,一旦保护板动作表明电池已经处于浅度过放了,长期循环电池寿命不长。

网友:
不过单论作品质量来说,已经秒杀淘宝八成以上的各种充电灯了,我指的是电路设计和功能方面。用料就不提了,全光谱灯珠还说太欺负一般的劣质灯珠了。

网友:
20lm?小夜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