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我也来拆5.1元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0-07-01):
换了块报废手机电池,充电时候,有个芯片可以烫牛排了,找了块报废插头散热

网友A:
有锂电充电芯片么

网友B:
散热怎么固定

网友B:
电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锂电充电芯片么

有 , 貌似是LT4054

网友C:
可以把充电电流改小一点就没那么烫了

网友D:
淘宝特价版上面三块多撸的,在路上,还没到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款,sop-8封装的。偏偏我想要的是BIS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款,sop-8封装的。偏偏我想要的是BIS0001。

白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特价版上面三块多撸的,在路上,还没到

看来我也要装个特价版淘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充电电流改小一点就没那么烫了

不会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一样

我撸了两个,有一个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锂电充电芯片么

不知道,充电那个芯片就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怎么固定

一头有个孔,用螺丝固定,另一头打热熔胶

网友F:
充电芯片用的LTH7(4054),调整R32(202/2K)电阻阻值,可改变充电电流。I=1000/Rprog,默认充电电流设置为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用的LTH7(4054),调整R32(202/2K)电阻阻值,可改变充电电流。I=1000/Rprog,默认充电电流设置 ...

原来这样就可以改电流,哈哈,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用的LTH7(4054),调整R32(202/2K)电阻阻值,可改变充电电流。I=1000/Rprog,默认充电电流设置 ...

谢谢分享!!!有空找个大点的贴片电阻改上一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就可以改电流,哈哈,多谢指点

简单计算:

10K  --  100mA
5K   --  200mA
3.3K --  300mA+
2.5K --  400mA
2K   --  500mA
1.65K --600mA

网友:
感觉红外触发不是那么灵敏。。。

网友:
充电芯片确实热,昨天加了一小块铁片散热,刚才测一下温度,75度,电流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