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想买一个信号强的路由器做网桥和AP

楼主(2020-07-01):
求推荐:想买一个信号强的路由器做网桥和AP,什么牌子型号的性价比好?

网友:
红米AC2100,5G很强了!AP尽量有线连接,无线首先5G,2.4G干扰太大了!
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介绍的很详细了。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136101-1-1.html

网友:
做网桥还是用专业的网桥,我用路由器都不好用,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