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拆修(Panasonic TH-P42U20C)

楼主(2020-07-01):
购买主题 已有 2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9 家元 才能浏览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修好了没有?

网友A:
如果能上多些修理图片更好。例如:SC板的MOS管图。

网友B:
那个时候的   进口或合资的电子产品   用料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的   进口或合资的电子产品   用料都比较好

嗯,是的。

网友:
老电视重一个人都抬不动现在新电视轻55寸一个人扛起跑

楼主:
拆下来的SC板,这个电路板已被前维修的人整块换过的,板上面有保修标签,这样看来前一次也是这个SC板出问题。

SC板

SC板背面

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上多些修理图片更好。例如:SC板的MOS管图。

有图有真像…

楼主:
换MOS管过程不再墨迹,图上已标出位置。

Q451位置

战利品

重新换上Q451

next

楼主:
换好MOS管后接好连线,上电开机,板上的指示灯亮了,成功修复。

连接电源SC板亮起来了

灯亮起来了

next

楼主:
后盖铁的,喷有涂层,好多散热孔,可见电视机工作时功耗之大,真的电老虎。
通过播放视频图像,这个屏幕有点老化出现烧屏显象,图像还原度,景深比较好。手机拍的图像有点偏差,有色块,其实没有的。

盖上后盖

图像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思想清澈,局部排除疑虑,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盖铁的,喷有涂层,好多散热孔,可见电视机工作时功耗之大,真的电老虎。
通过播放视频图像,这个屏幕有 ...

等离子的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的效果杠杠的

等离子电视机显像优于液晶电视机,对比度好,立体感强,景深较好;但是由于制造技术要求高,利润低,所以早已停产了。

网友:
这机器色彩还原比液晶的好,就是太耗电!

网友A:
  本人现在还在用松下TH-42PV65C,2007年花费1.4万元购买,刚过一年就出现黑屏,只好重新拔插排线。前2个月开盖清理,发现2喇叭泡沬边已经老化容掉了,网上二手要价过百,只好买其它的替换。

网友D:
新的等离子电视机结构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吃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的等离子电视机结构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吃电!

现在没有新等离子电视还在生产了吧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A:
  本人现在还在用松下TH-42PV65C,2007年花费1.4万元购买,刚过一年就出现黑屏,只好重新拔插排线。前2 ...

这几天手上有台一样的在修,,,也是换个了喇叭,,试机几小时叭一声,,,整机三无了

网友:
我家的等离子的,图象发虚,看不清楚,偏红,好像亮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