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香港的万能充和坏的苏州地贝吸尘器

楼主(2020-07-01):
收破烂顺便收点万能充,电池多,
香港货,好像还不错的。

这是苏州地贝吸尘器,充电好像正常,开机每次都 转一秒就停,
偶尔会正常,可能是这个保护板的问题 ,好像也没看到坏的元件,
那个管子上的好像是胶水,不是炸了。
四串锂电,每个2200mAh, 可是为何外面包的纸上也写2200呢?
奇奇怪怪 的。

网友:
芯片方案电源加纯软件单片机充电管理,可惜的是万能充4点35伏截止,建议加上精工保护板,或者改4056加自动极性板试试,省的把4点2伏电池弄过充提前鼓包。

网友A:
第一个诺希不是香港的,只不过是注册到香港。第二个是串联的话多少mah还是多少mah,但是电压叠加了。

网友:
壹博源充电器?

网友:
诺西不像真的,我有个一样的拆开比这个做工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诺希不是香港的,只不过是注册到香港。第二个是串联的话多少mah还是多少mah,但是电压叠加了。 ...

哈哈哈对哦,反应过来啦哈哈哈哈,脑子没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