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poe电源

楼主(2020-07-01):
闲来无事拆一个poe电源,原来就是一个电源,没有poe供电的协议芯片

网友:
嗯。。。我24V非标的没协议,直接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poe只是一个标准,at和af

网友:
POE好像是48V居多吧

网友:
这个电源输出50V。

网友:
这个做工只能说是一般般,能用

网友:
这种非标的POE电源不会太好~

网友:
非标准poe的设备,供电输出口直接连接到没网络变压器的网卡上(一些很低端的usb网卡好像没有),会不会烧坏网卡甚至连接网卡的电脑?

网友:
手上两个思科poe,台达的板,做工杠杠好,就是不知道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