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鱼打黑东成电扳手,是不是翻车了

楼主(2020-07-01):
到手不拆对不起这么久逛论坛。查了半天是老款带霍尔的,四方头间隙小。现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开关向右有时不灵。换个开关要50。二是功能转换开关也不灵,想换触电开关有很多胶,不知道怎么拆,怕拆烂。扳手加电池130。等下单独发帖。我是不是翻车了啊。最后希望打赏点币嘛。新手啊。谢谢各位土豪。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数码之家APP软件,网页发帖不好编辑

网友:
看起来进过污水啊

网友A:
开关拆开清洗一下,可能进水了。

网友B:
搞个新的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新的不香吗??

新的太贵了,带电池充电器几百呢,我又不是安装工,家里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拆开清洗一下,可能进水了。

这个开关可以拆吗?我担心拆开就装不起,看了一下是几个塑料卡扣,可能要拆烂

网友:
开关触点先用WD40试试

网友:
你这战损成色恢复太麻烦。新的也不贵,618淘个杂牌无刷的80多。

网友:
电扳手 我有几个,没有电池的,战斗成色,上电能转。50一个出了,有意者私聊

国产的电扳手

网友:
不是洋垃圾,不要打黑。我们不象老外,工具用几下就扔了。

网友C:
如果刚需,这个成色能包转电池耗损不大也还凑合。打黑前一定要看配件价格,尤其是主要配件,不管坏没坏,都当成坏的,能转的能亮灯的可以考虑入手,加上一个最贵的配件价才是落地价,能不到新的5成就可以接受了,到手不好修卖出去也不至于赔。

网友:
你2个开关都可以喷点WD40进去清洗触电,大概率能修好。 轴承是不是坏了 换个新的

网友:
建议好好清洗上油保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需,这个成色能包转电池耗损不大也还凑合。打黑前一定要看配件价格,尤其是主要配件,不管坏没坏,都 ...

嗯。理性消费理性打黑。大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数码之家APP软件,网页发帖不好编辑

有2个APP也是基于网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需,这个成色能包转电池耗损不大也还凑合。打黑前一定要看配件价格,尤其是主要配件,不管坏没坏,都 ...

不错的科普。我的全避震自行车,也是买之前要询问车架子是不是标准件转点螺丝轴承,找了一款支持标准件修复,再找个通勤凑合用的双肩减振前叉,轮组花鼓先用旋飞凑合,至少千斤棘轮磨损后打滑可一起换掉,卡飞虽然轻便和最小11齿,但是各厂家棘轮系统标准不同,难找到修补件只能自己编轮组换卡飞花鼓。

网友:
这价格 购买个新的大义款无刷 带电池了

网友:
买新的杂牌的吧,一样几十块,

网友:
家里用用一百多的公模就很好了  活动时候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