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笔记本的超薄液晶屏

楼主(2020-07-01):
朋友的被砸坏了,换了个屏,垃圾就丢我这了,拆开看看
正面

背面

大概3毫米厚

把玻璃屏和发光膜分开

这是发光膜

这是碎掉的玻璃,已经掰开了,中间有像油一样东西

发光板有三张亮亮的膜,不知道干嘛的,分光的还是偏光的?

开裂的是导光板,一掰就裂了

拿掉导光板下面白色的膜是和LED连在一起的

拿出来

扁扁的LED

导光板就是这样放在上面的。

拆完丢垃圾桶。

网友A:
浪费,LED,导光板,匀光纸,反光膜,都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LED,导光板,匀光纸,反光膜,都可以利用

不知道怎么用啊,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啊,可以指点一下吗?

台灯的反光板,可以得到均匀的光线。底片翻拍神器,将底片数字化。

网友:
我的都是拆LED玩的!

网友:
貌似也没啥用啦,以前改过平板灯

网友B:
以为你拆了要换呢,结果最后,拆完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你拆了要换呢,结果最后,拆完扔垃圾桶

换了原装屏啊,这个玻璃坏了怎么换啊。

网友:
以前拆过故障的平板电脑,取下屏幕背光当补光灯,可惜的是灯珠串联电压太高,调到勉强发光的时候把升降压板电容击穿,需要专门做一个隔离变压器版本焦耳升压。

网友:
可以买点设备自己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