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维信医疗超声雾化器拆解

楼主(2020-07-01):
(图片)

网友:
医用的果然都是最保守的设计,尽可能除去会出故障的设计,比如说电源,这里直接上了环形变压器

网友:
用料不错,用上了磁环变压器,换能片雾化功率应该不小,瓶盖接触水柱一两秒会烧软。

网友:
谢谢分享,超过该会员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