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一台古董风扇

楼主(2020-07-01):
七八年前的产品了。

挺有趣的一个风扇。估计见过的人少,特,发上来,给大家欣赏。

带摇头功能的~~~~~~

既然有个家用风扇那种摇头波箱装置。

顶部停止、开启摇头,也是机械的切合齿轮。

带夹子功能。

仰头装置。拆~~~~~~~~~~

线也是那种穿线方式。

铅酸电池,加一个开关。

压到了负极。。。。。

既然无任何其他附加电路。

按钮自锁开关。

直接剪了线,那个线看起来氧化了。拆风叶。

卡扣式的保护罩,加四叶叶轮。

四叶的。风量应该可以。

机头

这里很有趣,他的外壳设计,到固定防护网,都是模仿了家用风扇的结构~~~~~

需要拆了摇头开关才可以拿出来。

摇头波箱,也是靠主马达一起驱动。

有趣的小玩意~~~~~

里面有齿轮系统。硅脂这么多年了,没干透,还是很湿润。

马达。估计是3伏左右的。

楼主:
二楼继续折腾中。
外壳刷洗,不是很脏,只是看到流出来的硅脂,到了风叶哪里。

晾干

找配件。

更换线,选择一根报废的苹果数据线。

焊丝

热缩管

上次捡的一个烂风扇手柄。

先更换线,剪一根下来。

亮铜丝线,对比以前的氧化旧线。

这个夹具总算用的上了。

带放大镜功能。

很方便。

焊功还不错。

测量旧电池,估计挂了。

刚好,捡来的手柄,里面有个电瓶,白色那个。

焊接中。

这个焊丝也不错。很亮。

焊接好,线,套上热缩管,打火机烤一下。组装。

空间比较紧凑,有机会改锂电池。

完成。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比较少见的一个小风扇。

网友:
这不算老吧?铸铁底盘全铁皮壳的那种才算老。

网友A:
毛很性感。。。这个是有刷电机吧?

网友:
买这个充电风扇了,可以摇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很性感。。。这个是有刷电机吧?

说不定电机有很厚的碳刷,你也注意到楼主的毛毛了

网友:
这个算古董的话家里那个几十年还在服役的就是它的祖Z了

网友:
被骗进来了 还以为七八十年代的

网友:
还以为是小时中大巴车上那种铁皮货

网友B:
估计充电2小时,运行2分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古董????

是楼主很古董……

网友:
居然是有刷电机

网友E:
楼主平时没少薅羊毛啊,攥了不少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平时没少薅羊毛啊,攥了不少货呢

哈哈哈哈。师兄说的是。

楼主:
铅酸电瓶,在那些年前,的确是流行。

不像现在都是18650电芯,有成熟电路。

楼主:
有刷电机的。

那个年代,无刷的少。估计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平时没少薅羊毛啊,攥了不少货呢

求师兄带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楼主很古董……

这种款式,的确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充电2小时,运行2分钟吧

一分钟没到,就熄火了。

余留电。

还没找到这个接口的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