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网红表EMAX3的关机电流!更意外的是自动关机后的电流!

楼主(2020-07-01):
自从发现明明是机械拨盘OFF开关的EMAX3关机后有3.63uA电流后,就想不通了。
今天又拿出来测试自动关机后的电流,竟然是0.39uA,如果有,不应该是更大一点吗?

图1,开机600DCV档的静态电流,1.16mA;
图2,等9分钟后自动蜂鸣2次,再等1分钟后自动关机,关机后的电流0.39uA;
图3,手动转动机械拨盘至OFF档,关机后的电流3.63uA
其中图2和图3得到的结果,可以颠倒次序测试结果可重现。

楼主:
表的设计应该有bug,最起码机械开关OFF应该电流归零吧?
作为对比,UT89XD手动转盘关机后电流就是0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表就是这几不关机的。 没用用完就可以等他自动关机了。

网友A:
哦,off应该0就好了

楼主:
因为不知道原理,所以其实有新问题出啦:
不同的档位的自动关机后电流,分别是多少呢?
所以还得抽时间再测个一遍

网友:
我是没买,手上好几块表了。买了也是资源浪费

网友:
没想到会是这样?

网友:
也知道这个表关机后会有几uA的电流,想不到自动关机下会更小,我还每次使用后都关机,看来让它自己关机还省电

网友B:
贪便宜,也没吃大亏,才9.9元,一包烟钱都不够,买了也不亏,买了个教训;我建议你买福禄克,这种表当炮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off应该0就好了

非机械开关的话,关断电流为零基本不可能。
还有,楼主这种测量方式误差不小,因为各种表的电流档内阻很有讲究。
那机械表为例,内阻小的测量的电流就很准确,内阻稍大的测量误差就较大。数字表道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贪便宜,也没吃大亏,才9.9元,一包烟钱都不够,买了也不亏,买了个教训;我建议你买福禄克,这种表当炮灰 ...

没错,建议买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机械开关的话,关断电流为零基本不可能。
还有,楼主这种测量方式误差不小,因为各种表的电流档内阻很 ...

外观长着机械开关的样子,手动拨到OFF,而且比自动关机的电流还大八九倍,所以诡异。

楼主:
又经3个小时测试,其他各档位自动关机电流也均为0.39uA。
并且,在自动关机情况下拨动各档位,电流均为0. 39uA,拨动到OFF档时,电流仍旧为前述的3.66uA

网友:
拆开跑跑电路比在这瞎猜疑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长着机械开关的样子,手动拨到OFF,而且比自动关机的电流还大八九倍,所以诡异。 ...

我又想起一个思路了。
咱把自动开机的时间控制一下。 或者加一个自动关机以后的开机按钮。
那不是省省的?
(好像还不如直接加个开关)

楼主:
花一晚上四个小时更新了电流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一晚上四个小时更新了电流测试数据

假设10分钟1.21mA,自动关机以后是0.39uA。
用多久时间,可以和手动拨到off档的耗电量相同?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多久不使用,让他自动关机比较省电?
1.21/10分钟=0.20mA (10分钟消耗)
off档一天消耗0.0864mA
自动关机一天消耗0.00936mA
0.0864/0.00936=9天
超过9天不使用。。可以让他自动关机。。
(都是些微乎其微的消耗。好像我也算错了。 )

楼主:
UT89XD的静态电流也贴了。
她的LED档有点不一样,因为需要产生12V电压,所以静态电流有10mA,16分钟自动关机后,这个升压电路仍在工作8.4mA。

网友D:
跑一下电路看看是否可以改动一下,让机械拨盘OFF开关变成真正的0电流关断机械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一下电路看看是否可以改动一下,让机械拨盘OFF开关变成真正的0电流关断机械开关。 ...

可能打磨掉一截转盘或用别的办法可以实现硬关机。
但是来算一下关机耗电,5号电池就算它500毫安容量吧:500/0.0039/24=5,341.88天,也就是关机下5号电池可以待机十多年,恐怕电池自耗电的速度都大于这个吧,电池放十几年还有电吗?!
结论:研究这个毫无意义,纯属闲的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