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增强版改9999字失败,6000字成功

楼主(2020-07-01):
主板芯片位置印的标识为HY12P66芯片。拆了一些改计数的帖子,貌似此芯片应该可以改9999的,但是我改完后开机报错。
我们修改计数是修改的地址12H,13H,我查了手册这个地址是换挡上限,这两个地址前面的地址10H,11H手册上说是分度数。这是啥意思?我查了一下这个默认值是6000,是不是还需要改这个值也改为9999才能实现9999计数?

只不过感觉多出来的计数,精度不是很完美。

楼主:
之前按照论坛里的方法,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论坛里的方法都好像说只修改12H,13H,但我试过了不行啊,最多可以实现6000计数,于是我把10H,11H也改成了9999,(默认是6000),这次成功实现9999计数!
上次是用拆焊芯片的方式修改数据,一晚上拆装了四次,这次不敢再拆焊了,次数多了怕搞坏芯片和板子! 于是用了读写夹子!夹子的优点就是方便,不用拆焊,缺点就是经常接触不良,据说有的芯片不拆下来也没法读写!
改了计数,我觉得有点用处,缺点就是,超过3000的读数越高误差越大,线性不太好了!

网友A:
呀,

增强版3个汉字怎么贴的,自己做一块?

能帮忙把VC9806+的19999字改为59999么?

网友B:
同款,2017版,还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2017版,还没改

我觉得改了不好,精度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呀,

增强版3个汉字怎么贴的,自己做一块?

屏只能显示19999.改了也显示不了。

网友:
12H、13H换挡上限是说到了多少档位开始换挡(自动档的表在内部切换电路,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是4000计数的就是380换挡,举个例子,量4V的电压,表量出来是3.999V,可以显示四位数,量出来是4.0V时,显示不了4.000V,内部就会切换到10V档,显示4.00V,三位数。
10H,11H的分度数就是分辨率,这个改了才会变成9999显示

网友C(2024-09-23):
引用 楼主:
之前按照论坛里的方法,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论坛里的方法都好像说只修改12H,13H,但我试过了不行啊,最多可 ...

照着改了,蜂鸣器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着改了,蜂鸣器不响了。

原来不小心将芯片附近的电阻焊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