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改装可调电源

楼主(2020-07-02):
见图0-30v,50w可调。

网友A:
模块多少钱买的?

网友:
原来是加了模块变成三次电源,好像纹波和窄带噪音可能比二次电源小,动态响应比二次电源慢点。不改开关变压器的话,至少能试试改直接启动,再跳过电压保护电路,改基准电阻变成5到12伏可调,如果要0到30伏可调需要改动开关变压器。

网友:
当年就是这个龟儿子牛头电源害死了我一块500G的硬盘,那年记得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着水灾硬盘死贵死贵的。

网友:
可惜了一个好模块!

网友B:
你就不能上咸鱼花20块买个好点的旧电源!!!

网友:
这头牛确实差,一朵鲜花插在……。50W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C:
这破电源糟蹋了那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上咸鱼花20块买个好点的旧电源!!!

包邮??之前年买了个长城30

网友:
用升降压模块改可调用起来确实比纯降压模块方便多了。

网友:
用的模块不错,电源质量一般

楼主(2021-01-08):
引用 网友A:
模块多少钱买的?

20多吧,时间长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破电源糟蹋了那模块啊

就是拿来玩,

网友(2025-01-02):
这个电源不行啊。。。

网友(2025-07-30):
垃圾堆里捡了一个电源啊

网友:
这电源可有点历史了

网友:
这电源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