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请大神来判断一下图中两个IC是什么功能的芯片

楼主(2020-07-02):
因为经常遇到图中圈出的这两个IC被击穿  但是因为查不到相关资料 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去替换,特地来请大神瞄一眼 指导下,希望有大神可以根据IC附近电路判断出相关型号 功能。感谢大神其中一个丝印是209  一个是A007GKB1

网友:
貌似是电源吧,百度看看呗

网友:
稳压的吧,估计是其中的一路核心供电,1.2V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7626110200

卧槽  兄弟牛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