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里的EMMC坏了,换个新的EMMC怎样能救活?

楼主(2020-07-02):
如题,原来的EMMC坏了,换个空的EMMC上去,没有底层资料,能救活吗?刷第三方的固件也可以。求指点

网友:
没有固件不行的吧?先刷个固件进去,再焊接到主板上试试

网友:
估计难,就算是第三方固件也是卡刷的,很少有线刷的,没底层只能线刷了

网友:
编程器啊也就几千块

网友:
有线刷包就没问题。

网友A:
找个相同的,root后用dd if 命令备份整个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相同的,root后用dd if 命令备份整个emmc

底层资料一样的话,2台可不可以同时在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层资料一样的话,2台可不可以同时在线?

修改网卡地址和机子编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网卡地址和机子编号就行。

如果没有底层资料,空的emmc,能先刷上系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底层资料,空的emmc,能先刷上系统吗?

我修改过手机的emmc,老站有,没有编程器,直接上空白的芯片,然后用第三方recovery恢复网卡地址等信息,完美使用,可以看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改过手机的emmc,老站有,没有编程器,直接上空白的芯片,然后用第三方recovery恢复网卡地址等信息, ...

我倒是有编程器,但手里没有同型号的盒子了,只有个空emmc。
私信我个联系方式吧,抽空加您跟您请教。

网友:
具体什么机顶盒也没说,有线刷工具的,换好估计线刷一遍就行了

网友:
刷上fastboot直接刷入整个emmc分区

网友:
有部分可以线刷的,换硬盘是可以使用的,至少我试过在英菲克的机顶盒上面刷机成功

网友B:
昨天我的魔百盒mg100强刷包升级不小心断电也成砖了,黑砖
开机灯闪一下便灭,无信号输出
短接强刷没反应,ttl跑码卡在system startup便不动了
我有强刷包,想着把EMMC拆下来重新写入fastboot看看能不能短接强刷
今天刚下单的emmc钢网和安国6438读EMMC的板子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你查下cpu型号,看看对应的其他盒子有没有强刷包,一样的CPU可以试下先刷上去亮机再卡刷回去原本的包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的魔百盒mg100强刷包升级不小心断电也成砖了,黑砖
开机灯闪一下便灭,无信号输出
短接强刷没反应,t ...

emmc拆下来怎么写入fastboot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的魔百盒mg100强刷包升级不小心断电也成砖了,黑砖
开机灯闪一下便灭,无信号输出
短接强刷没反应,t ...

拆机下的emmc用安国6438怎样写入fastboot

网友:
好像是WINhex 软件

网友:
内存扩容/字库编程参考视频:http://www.365yg.com/group/6550968757269824003
全盘读取 然后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