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看看这折叠车

楼主(2020-07-02):
          目前小孩骑的车已经无法满足,由于自行车骑到18配速经常踩空,所以打算换个车。隔壁论坛看到外形觉得挺不错的,但是细看细节总感觉哪里不对。

花鼓,变速。

前轮。

折叠后

变速

看工艺老觉得不是闪电的车,虽然没骑过也没看过真的闪电车,但是焊点和配置疑问很大。

网友A:
看变速的标识  不是喜玛诺

网友:
闪电还有小轮车???

网友:
  旋飞的,根据你描述的不适合你,pass

网友:
看手变和牛角副把就不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变速的标识  不是喜玛诺

直翻就是师妹NG

网友:
山寨组装车。。。

楼主:
谢谢了,所以嘛价格标1200。没敢下手。

网友:
之前咸鱼看到了,现在看到了细节图,才知道这车真山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所以嘛价格标1200。没敢下手。

这车要1200块?擦!厉害的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变速的标识  不是喜玛诺

世盟塔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所以嘛价格标1200。没敢下手。

这车标真敢打呀!1200元!120还差不多!典型山上产的。

网友B:
挺好看的啊,要是能加上挡泥板和后衣架,再有个折叠车框就更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看的啊,要是能加上挡泥板和后衣架,再有个折叠车框就更实用了

这车是假的闪电,没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