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网络设备改装低功耗12V定时重启开关

楼主(2020-07-02):
    家里用的K2P刷老毛子跟电信光纤用了一个电源集中供电。路由器可以设置定时重启,但是光猫不行,上月底试过一次无法连接网络,怎么重启路由都不行,非得重启光猫。光纤是去年10月才拉的,光猫也是当时送的华为HS8145C5而且改了桥接模式,并且改了大散热片电源部分全部改固态电容。这几天想着既然路由可以定时重启,那光猫也给整个定时重启开关得了。
    网上买个实时定时开关22包邮,可以每周7天任意时刻开机,任意时刻关机,有多种工作电压选择交流220v,直流12v 24V,原本想着用220V电压的,但是去年买过一个220v的给路灯用当时测试定时器自身功耗有点大(阻容降压,继电器吸合的时候接近2W,不吸合也有1W),本着绿色环保的理念就选了12V的版本,实际测试待机电流只有4.8MA继电器吸合电流36.6MA,非常不错。
    改装方案很简单:这个定时器原本只有常开模式,刚才说为了环保,就更换继电器为常闭模式,就是继电器不工作下输出12V电压,然后定时开启1分钟断开输出让网络设备重启。这样一来定时器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以最低功耗运作。

整体拆开

整体拆开

拆掉内部原来的继电器,由于是12V版本,有些原件位置都是空的

拆掉内部原来的继电器,由于是12V版本,有些原件位置都是空的

改装进去的欧姆龙继电器

改装进去的欧姆龙继电器

改固态电容,输入供电改DC5.5插座

改固态电容,输入供电改DC5.5插座

继电器吸合电流

继电器吸合电流

待机电流

待机电流

网友:
这个思路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手里固态电容不少啊,到处换

网友:
你这个表不错

网友A:
优惠购里这种定时器适合你,多种开启关闭模式还有倒计时模式,我买了一个用于老式电风扇晚上睡觉定时或倒计时关闭,10多块钱包邮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这种定时器适合你,多种开启关闭模式还有倒计时模式,我买了一个用于老式电风扇晚上睡觉定时或倒计 ...

这个也想过,但因为我的的路由设备供电插座全部在电视机后面,插座高度有限,用这种一体插座就顶到电视机了。而且这种插座内部因为都是阻容降压,效率感人,不符合我对绿色环保的要求。阻容降压在继电器吸合的功耗接近2W,就算不吸合都有1w出头,而按照我改这个12V的测试电流计算,待机功耗只有0.06W,吸合功率0.44W,待机功耗1年多才1度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这种定时器适合你,多种开启关闭模式还有倒计时模式,我买了一个用于老式电风扇晚上睡觉定时或倒计 ...

来个链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这种定时器适合你,多种开启关闭模式还有倒计时模式,我买了一个用于老式电风扇晚上睡觉定时或倒计 ...

现在好像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想过,但因为我的的路由设备供电插座全部在电视机后面,插座高度有限,用这种一体插座就顶到电视机 ...

专门看了下我这个功率,待机0.3w,继电器吸合0.6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链接 谢谢!!!

好像没有了,,,

网友C:
楼主的表子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看了下我这个功率,待机0.3w,继电器吸合0.6w,

哈,还是没我的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子骚得很

说是米国品牌台湾省产的,去年某鱼100块入手,优点是用料很好精度不错,就是速度慢一点,还有不带短路蜂鸣

网友D:
我家光猫365 不停电不重启,没任何问题的。你光猫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家应该没有监控设备,家里怎么能断网呢?

网友E:
路由重启的时候,指示灯会有变化,拿这个做信号,加三极管继电器,功耗几乎等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光猫365 不停电不重启,没任何问题的。你光猫有问题吧

不知道,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6月中都没有出过问题,也只有路由器设置了定时重启,6月20号那天上班中发现突然家里的网络摄像头离线了才发现是无法拨号。改这个定时器只是为了预防万一,而且想想定时重启一下也好,没必要纠结非得一年到头不死机。改的成本也不多才30块上下,电费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由重启的时候,指示灯会有变化,拿这个做信号,加三极管继电器,功耗几乎等于没有 ...

有点复杂不太方便操作,功耗我改这个也几乎可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