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手动线槽打钉器,三种样式,孰优孰劣?

楼主(2020-07-02):
主要是上钉方式。一种是锤子打完,往上钩一下。

一种是杠杆按压(按压头在另外一侧,照片上看不见,自行脑补一下):

还有一种是弹簧的,打到底后,按一下按钮即可:

网友A:
功能越少的越耐用,比如秤砣功能多的坏的几率要高兴

网友B:
只有第一种,很多墙体比较硬,往往一锤子并不能把钉子完全敲入,要敲几下才行。第三种碰到这情况应该不好用。

网友C:
三种全用过,前两种都用坏了,现在用第三种,都不好用,现在主要用瓦斯枪,偶尔用一下了

网友:
给出租房改线路的,线槽直接海绵双面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种全用过,前两种都用坏了,现在用第三种,都不好用,现在主要用瓦斯枪,偶尔用一下了 ...

工作量大确实瓦斯枪给力。这种手动的,主要是负荷不能太大,还有力道不能斜,否则均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越少的越耐用,比如秤砣功能多的坏的几率要高兴

也是这么想。但是第一种实在太笨,有点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第一种,很多墙体比较硬,往往一锤子并不能把钉子完全敲入,要敲几下才行。第三种碰到这情况应该不好用 ...

第三种也是可以连续轻敲的,不是一锤子买卖。

网友D:
买过一个并不是很好用,扔包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并不是很好用,扔包里了……

额,谢谢交流。但我估摸着,应该比手拿钉敲要便利些?

楼上也有说背胶的,背胶我也用,自己贴。虽然只是diy偶然为之,也觉得繁琐点啊。何况背胶不一定牢固,看接触面的

网友:
我用的第一种,开始很好用,这次重新买了18的钢钉就不好用,可能是钉子的问题

网友:
锂电锤打眼上胶粒   没专业工具只能这样凑合了。!

网友C:
目前来看,钉线槽的工具都不太好用,瓦斯枪虽然有劲,但是休积重量过大。手动打钉器对硬墙又能累死人,气钉枪又带气泵,电钉枪力量太小,都不太好。

厂家要是能开发个小型瓦斯枪,就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看,钉线槽的工具都不太好用,瓦斯枪虽然有劲,但是休积重量过大。手动打钉器对硬墙又能累死人,气钉 ...

得伟米沃奇之类的有种斜钉枪,可打钢钉。比瓦斯枪能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伟米沃奇之类的有种斜钉枪,可打钢钉。比瓦斯枪能轻一点。

斜钉枪用着咋样,能打混凝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伟米沃奇之类的有种斜钉枪,可打钢钉。比瓦斯枪能轻一点。

看了一下,电动的没啥劲,瓦斯的节构都是一样,只是弹夹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斜的,估计重量也差不多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看,钉线槽的工具都不太好用,瓦斯枪虽然有劲,但是休积重量过大。手动打钉器对硬墙又能累死人,气钉 ...

用电锤加膨胀栓上螺丝是最稳的,只是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