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搜电充电宝

楼主(2020-07-02):
搜电充电宝,拆开看了,不知道怎么破解,不能充电,拆个电池用

外壳

主板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板子,分分钟破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板子,分分钟破解哈哈

教下,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下,不知道怎么破解

先查清楚每个芯片的型号和手册,找到控制端口或者mos即可

网友B:
主控室stm8把 或者n76e003 重新写下程序 多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控室stm8把 或者n76e003 重新写下程序 多简单

单片机大神出马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大神出马了哈哈

DCDC芯片是IP5306 IIC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是IP5306 IIC版本

我说这个型号怎么这么熟悉,我手里还有30粒存货,可惜不是I2C版本的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是IP5306 IIC版本

大神 有具体点的教程吗

网友(2021-06-08):
我这有一个,不能充电怎么搞

网友(2021-07-28):
没必要把时间花在这些地方

网友(2022-03-24):
增强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