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显示器斑块问题,有哪位师傅看看什么问题,有解救的办法吗?

楼主(2020-07-02):
电脑显示器斑块问题,有哪位师傅看看什么问题,有解救的办法吗?

下图是标识出的三个斑块

网友:
估计是偏光膜胶水被背光灯烤变质了,会越来越明显,是的话只能换膜

网友:
背光有问题了,要是较老的显示器就直接扔吧,

网友:
前几天才了14个19寸的显示器,才卖30一个,现在显示器好廉价啊     换了吧 难得折腾

网友:
受潮了也有可能的。背光膜有问题了。

楼主:
30寸的高分屏,还是希望能搞好啊